这种断路器怎么复位?

楼主(2015-06-26):
这种abb断路器怎么复位,现在是不能复位送电没有电。

网友A:
没见过这种ABB的,同问怎么复位,求高手科普一下!

网友B:
什么型号,如果是普通的就没复位,那就是坏了

网友C:
看样子,拆开过了!

网友D:
这东西貌似不需要复位吧,就是现场的一个切断动力的开关吧
好像有个机械连锁,必须关闭柜门才能闭合开关

网友E:
没见过,可以试试逆时针旋转,或把旋转杆按压下去搞搞。。

网友F:
这图拍得不怎么样,没有把电气元件的特点拍出来,我都看不明白

网友G:
这个是ABB的隔离开关,用手柄来操作 ,没有复位的

网友H:
实在不行就全拆开,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I:
同意9楼主的说法。

网友J:
那个金属杆楼主没有转动过??
那个是开关用的

网友K:
那个杆子是断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ABB的隔离开关,用手柄来操作 ,没有复位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M:
没见过啊

网友N:
隔离开关而已   没有复位功能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ABB的隔离开关,用手柄来操作 ,没有复位的
说的对。是隔离开关。

楼主:
断路器保险丝上火没电
我们,搞了一段时间没搞搞好。我们换了个630s断路器

楼主:
保险丝上火没电,线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关是在柜门上,不关门也可以送。用扳手送点

网友P:
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Q:
这个应该是隔离开关,没有复位的。与高压断路器配套使用。因为没有灭弧装置,不能带负载投入或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