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欧姆龙这怎么接线!

楼主(2015-06-26):
这个怎么接线,是焊上去,还是应该有个拓展口。我这个是不是少件啊

楼主:
欧姆龙 ID231

网友A:
肯定是少。
应该是可拆卸的端子块 或者 连接总线吧 问问供货商

网友B:
你这少了一个连接器插头。

网友C:
40阵的母头连接器

网友D:
购买PLC硬件的时候,就应该让采购员凑齐所需的连接配件。看来楼主公司的采购员是个外行,就像购买变频器一样,没有购买马达,如何让变频器驱动设备运转起来呢?

网友E:
少了个前连接器,这要是焊接的那么欧姆龙真是没市场了。。

网友F:
少了个母头,还可以带排线!

网友G:
好像欧姆龙用的是富士连接器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大神,谢谢你们热情回复

网友H:
很明显,少了几个接头

网友I:
少连接头

网友J:
少了一个排线,外加端子台,CJ系列的配套使用的

网友K:
少了连接器。

网友L:
没有购买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