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上面是我的截图,我仿真,但是却没有时钟触点没有闪动
是因为我电脑的问题,还是仿真做不出来

网友A:
组态重新编译了没!

楼主:
编译了,设定了时钟存储器后再点了编译的

网友A:
从新编译从新下载,不行从新换个cpu模块试试

楼主:
用300和400的cpu都试过,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还是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是我的截图,我仿真,但是却没有时钟触点没有闪动
是因为我电脑的问题,还是仿真做不出来

1、由于我没有安装Step7软件,而是博图软件,但是就仿真300来说,Step7与博图使用相同的模拟器PLCSIM V5.4 SP5,所以我个人认为就你的问题来说,使用Step7与博图并没有什么差异。

2、我使用了非全新组态的项目,而是删除了原有项目中的315-2DP更换为314,没有编译硬件,而是直接下载了程序,此时,出现了与楼主一样的情况,但博图会提示PLC1与现仿真的PLC存在差异。

3、在重新编译了硬件并下载后,正常仿真了。

网友C: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我这里运行的很好啊!

没感觉什么不妥的地方啊!

网友D:
仿真器有时候反应不正常  重新编译下载即可

网友E:
我一直不用仿真器,好像从来没有出问题,也没有延误工程

网友F:
组态没有下载所致,即使是仿真也是需要下载的!

网友G:
没有下载到模拟软件中,硬件组态好后要下载,软件编好后要下载

网友H(2015-08-15):
楼主存储的是第0字节,只能用M0.0,你用的是m0.5,当然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