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大伙聊下变频器运行中电机振动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输出不太平衡吧。驱动。

网友B:
电流采样失真

网友C:
变频器质量不过关或者马达异常

网友D:
驱动有问题电机也会震动的

网友E:
电机振动要区分是机械引起的还是电气引起的。电机空载断电后高速滑行,可以判定。如果电机不振,那就是电气问题。变频器改用V/F控制(压频比控制),如果震动消除,那就是控制参数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