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变频器用的是安川的带pg卡,现在请教师傅们编码器器怎么和电机连接。是用在一个升降机构,电机15千瓦。

网友A:
可以安装在减速机的输出轴后端。

网友B:
后端钻个洞,

网友C:
你的编码器和电机是怎么样的啊,想改装也得看了图片才知道

网友D:
加在减速箱输入或输出轴端

网友E:
电机的非传动端是否有输出轴?如果有就把编码器装在非传动输出轴上;如果没有这个输出轴,就想办法再负载轴上想办法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编码器还没有选好,电机的非传动端有轴,选择那种编码器器形式比较好有轴的,还是空心的,怎么样避免电机轴的振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