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ABB  ACS510-01 型号参数设置后启动无反应是什么原因?电机是1.5KW的  着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怎么启动的啊,面板按钮启动还是端子启动。
面板能启动么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B:
把你设置的参数和接线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问题不全啊?我们如何解答?

网友D:
ABB的坑爹玩意是要调频率才启动的,参数设置完后,再调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