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我厂新进一台中央空调,在调试过程中进口电动执行机构电机烧毁,出口电动执行机构行程过大无法控制,因本人不知道电动执行机构工作原理,因此谁有中央空调进出口调节机构电动执行机构工作原理图,发一份原理图
型号:ZAJ-2系列方型电动执行器,可以调节行程吗?怎么调节,请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A:
新设备,应当还在保修期吧;资料,不知可否咨询厂家。

网友B:
执行器本体会有2个限位开关的呀,没有的话就是不合格产品,如果你运行方向接反就......

网友C:
好在是保修期吧 请厂家来看看 顺便问一问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电动执行机构电机启动电容损坏(220V),跟换之后运行正常。事故分析:厂家安装接线时,将两个电动执行机构的出口关闭限位器和进口打开限位器并联在一起,将两台电动执行机构电机启动电容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