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KW电机,用1810的交流接触器是不是大了

楼主(2015-06-26):
图纸不知道谁画的,那两个接触器和下面的热继电器用的型号对不对。

楼主:
我怎么感觉型号选的有点大了呢

网友A:
我认为:虽然是1810型号,但是国产接触器一般最大承受电流达不到18A,在70%左右。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选1810应该是合理的。

网友B:
合理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虽然是1810型号,但是国产接触器一般最大承受电流达不到18A,在70%左右。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选1810应该是合理的。
大神。那个热继电器选型也合理吗?

网友C:
1210就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电压是AC380V的话, 热继电器范围不合适 确实大。
三相220V还可以考虑。

网友D:
要是用国产国营厂的接触器1210就够了,要是用民营便宜货象正泰 人民 德力西等温州牌子还就是要用1810.国营厂放低标准对于厂领导来说只有坏处,民营厂则不同用行业标准制造产品即好卖又能获取暴利。

网友E:
大点用着放心。

网友F:
如果是频繁点动的话,还合适的。3KW电机额定电流6A左右,如果不是频繁起动,12A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G:
热继电器大了吧

网友H:
1801也能用 再说大点还安全点

网友I:
接触器很正常,热继的确大了。

网友J:
这样不正符合国人的心理吗?用大点安全!

网友K:
负载大、频繁启动还是大点好

网友L:
交流接触器选择为负载设备额定电流2.5倍

网友M:
10-16A热继电器保护3.3KW电机,是频繁正反转吗?
频次多快呢

网友N:
合理的,我们单位的电路板上3.75KW的电机就用1810.

网友O:
价钱差不多,用着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