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公司设备上的加热丝都是用黑胶布和导线链接在一起,总感觉不怎么安全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比如说像导线与导线之间可以用塑壳来链接!

网友A:
做自制端子,用绝缘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 你说的是自己定做吗 怎么做呢

网友B:
用螺丝连接,用套管或耐高温绝缘带包。

网友C:
电缆皮裹住,呵呵

网友D:
陶瓷接线端子

网友E:
用螺丝连接也行。

网友F:
用专用连接器件。

网友G:
螺丝连接,黄腊管保护绝缘,这是简单的,好一点就用市场购买的端子接线。陶瓷接线端子最好。阻燃的端子也可以。

网友H:
高温环境下导线连接一般用这种玻璃纤维套管做绝缘。就是过敏的体质接触了实在蛋痛。

网友I:
最好是用陶瓷绝缘端子。

网友J:
做成接插件样式的比较方便

网友K:
必须用陶瓷绝缘端子,可靠放心。

网友L:
使用陶瓷端子,引出端使用陶瓷管,在企业内可以找报废的测高温的热电偶研究一下。

网友M:
用陶瓷接线端子,电炉上面很多都是这样用

网友N:
这个简单的加热上面都用陶瓷的。每次我都怕弄破!

网友O:
用焊锡焊接,再套上热缩管,不放心拍磨破多套两层,反正现在加热管引线都比较长,而且引线不发热没必要过于担心。

网友P:
直接用压接端子压接后套玻璃丝绝缘管,特别简单呀

网友P:
不过压接需要选用好的冷压端子,浙江货不能选用:浙江货的质量实在太差,用了浙江货就意味着问题频频

网友Q(2015-09-05):
再加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Q:
或者加个电流指示器 也可以很方便观察加热管是否断

网友R:
绝缘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