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5-06-26):
有一台台达变频器VFD007M23A输入能接单相22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可以使用单相AC220V供电;

网友C:
三相220V,需要变压器,有点不方便,但我还是坚持使用三相220V电源。直流母线的波形和待在能力都好。有保证。

网友D:
才0.75KW,你就用单相220V好啦

网友E:
3.7kw以内不在不大都可以的。负载重,最好接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