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我在看信捷PLC的脉冲指令中,有一点让我很迷惑,举个例子来说,绝对位置多段脉冲输出中的PLSA或DPLSA分为单向和双向,方向Y编号任意指定。例如:PLSA D0 D100 Y0 Y3和PLSA D0 D100 Y0。看指令篇中的例子中的频率和脉冲数都是正数,那这个方向在这里写与不写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刚接触,实在弄不懂,还请论坛内的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所谓绝对定位指令就是以原点位置为基准,比较你现在的位置参数,如果你给的位置参数大于当前的位置参数就为正转,如果你给的位置参数(脉冲数)小于当前位置参数就为反转,所以绝对定位指令不需要告诉它是正转还是反转,他会自己判断旋转方向,而你只需告诉它用那个端口输出方向信号就可以了。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如有不对请指正,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应该是这样

网友B:
使用相对drvi或绝对drva指令是会自动辨别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回头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C:
绝对定位自动判断方向,相对定位根据你提供的脉冲是正或是负来判断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了然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