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关于eplan p8 2.3 线号生成过程中的几点说明
1、 关于线号生成的总体方法是先选定范围并在 项目数据—连接—编号—放置 中选择要放置的编号方法确定后待放置编号的位置 出现问好  然后在 项目数据—连接—编号—命名 中按指定起始线号地址,按指定地址连续标注
2、 关于在编号放置规则中目前我常用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信号的放置规则一种是基于每电位信号的放置规则,在这里为了方便我把几种线号的放置规则都说明一下
1) 按“每页信号”

元件前面的“4”代表是第四页4—后面的序号是指所选元件位置排列出来的序号

楼主:
2) 按“每电位信号”

这时的编号规则是按照我预定的编号规则起始为“100”增量为“1”所排列的,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我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时候可以看到这时候的连接说明也就是线号的格式跟上图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是绿色而且是斜体,如果我们需要整个图纸的线号一致我们就需要手动改掉这些参数,但是怎样才能选择默认参数呢?这时大家应该还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就是这时的线号顺序先从左到右排列再从上到下排列的,这样就非常不方便了,因为输入点是从上到下排列的,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本人不得而知,也请知道的朋友尽快联系我了。

楼主:
补充下第一张图

楼主:
3) 按“基于连接”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基于连接就是以连接点为界限每根线的每个连接点左右信号时不同的,其实这种方法我们在作图时用的是不多的因为总不可能我们一根线上有两个不同信号吧,呵呵,这种方法忽略即可。设置方法不再累述参照以上就可以做了。
4) 按“基于电位
按这种排列方式的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跟“每电位信号”方式的不同,我们发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发现整张图就两个线号“100”“101”只是按电位划分的,每个电位只有一个线号这个跟每个电位点划分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还应该注意以下我们如果不清楚电位的的范围可以使用“电位追踪”功能大概在任务栏第一行大概倒数第六七个的位置上然后再点击下要追踪的导线可以发现同电位的导线都变了一种颜色,如上图就是使用点位追踪的画面。这个其实感觉用的也不太多,不再多说。
5) 按“基于电位(带子计数器)”

只需要说明一点,带子计数器顾名思义就是在“基于电位”的基础上将同电位的再按连接点划分小数点后就是在排序后的结果,小数点前就是按点位排序的结果。

楼主:
3、 关于在自动排序线号中添加手动配置线号的说明
一张图纸中如果存在手动标注添加线号和自动排列线号共同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先进行手动配置线号具体操作是,先按照“1”种方法按照需要的方式放置线号,这时我们点击需要手动放置的线号更改连接代号即可,还应该在属性框内将“手动放置”属性后的小方框勾选(如果没有此属性需要手动新建此属性即可)如图示
然后将剩下的线号自动排序还按“1”中操作选择合适排序方式将“覆盖”下拉选框中选择“除了‘手动放置’”。如图所示

要说明的是剩下的几个功能大家也可以动手试一试,那个也是很有用的,我在此就不再说了,呵呵

楼主:
这时做好的图

楼主:
4、 另外关于线号编辑这一块我自己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在上面的第二大条里面的第二小条里也提过了为了集思广益能够让我早点明白我在这里再提一下,就是使用某些方式自动排出的线号中其格式(比如说有的是斜体的绿色)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把所有的线号样式设置一样呢?另外就是线号排列顺序问题有些事后线号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的,而有的时候又是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的这让我很苦恼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我在介绍排序方法的时候少介绍了一种“基于组合名称”的排序方法是因为我在使用这种名称进行排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图所示

就这样卡在这里不会动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跪求大神解答啊
我也是初学者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共同学习进步。如有大神能解决我的问题可以扣扣联系我2822205849  小弟跪谢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画图软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eplan p8 2.3

网友B:
楼主在项目数据选项的连接中可以设置新建自己的编号规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编号的啊。编号我感觉那个一撇在上面真的很难看,去掉就好看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真没有 试过呢  能不能呢个规定排号 的顺序呢 比如说先从上到下在从左到右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