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plc扫描时,例如加计数器,是先扫描cu端还是R端,还是同时扫描cu,r端?按从上到下规则还是感觉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扫描时,例如加计数器,是先扫描cu端还是R端,还是同时扫描cu,r端?按从上到下规则还是感觉模糊

先扫描CU端,将CU端的值送入堆栈保存,然后扫描R端,如果R端的逻辑结果为ON,那么复位计数器并将堆栈中当前的CU端的值抛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