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是不是都是从上到下,上个语句是下个语句的输入?一些梯形图难理解什么先扫描那个使能端口,换成STL表,是不是理解成plc对语句表都是从上到下扫描的,没有同时扫描两行句或者多行句?

网友A:
什么叫PLC的顺序扫描?什么叫继电—接触器线路的并行扫描?
PLC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触点或者线圈再或者一个指令的顺序扫描方式,没有同时扫描N个元件或者多步的说法。只不过PLC扫描一个几千上万步的程序耗时非常短暂,几毫秒就搞定从头到尾的扫描了,你还会在意它是顺序还是同时扫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讲到要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都是从上到下,上个语句是下个语句的输入?一些梯形图难理解什么先扫描那个使能端口,换成STL表,是不是理解成plc对语句表都是从上到下扫描的,没有同时扫描两行句或者多行句?

1、扫描顺序为从上到下,上个语句所产生的逻辑运算结果对下语句有影响,但是并非绝对。
2、没有同时扫描多行,也不可能同时扫描多行,即使对于一些支持多CPU的PLC厂家来说,其对于一个POU(程序组织单元),仍旧是从上往下进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叫使能端口?PLC只有IO端口一说。
先扫描那个IO端口的扫描顺序,要看楼主编制的PLC程序里面,那个IO端口排在最前面。

网友C:
还是一行一行的扫描运行的,在西门子200的plc中,好多地方用到AC0/AC1,不停地使用,把数据转换到其他寄存器中,要是扫描几行,那就早出问题了!

网友D:
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在你编写的plc程序里每一个逻辑点如X,M,Y和每一条功能指令如加减乘除等都对应着cpu运行时的一条指令,每执行一条指令为一步(有些复杂指令大于一步?),cpu自上而下由左向右这叫顺序,把你添加的所有软元件(如X,M,T,RST)都读完了这叫一个周期,读到最后再从头重来这叫循环。

同为cpu,单片机与plc有什么区别?单片机执行到定时子程序就在定时子程序里不停地循环直到定时到了跳出子程序继续执行,他的一个完整周期包括了定时时间,定时时间越长周期约长。plc虽然也有定时器(相当于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但它只是看一眼就走,只记住状态(时间到了还是不到)不停留,她的周期只与步数和具体的指令有关。这就是plc的扫描方式。(这是举得一个例子)
单片机执行到哪一步就输出到那一步,这叫实时输出;plc在end之前都不输出,直到所有指令都读完了综合判断(相同元件多次出现的以最后出现的状态为准),即每周期统一输出一次,这叫刷新。

以上是个人在学习plc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希望坛友们及时更正以免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