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光栅尺的A、B相相差90°相位,PLC如何根据A、B相的输入区分正反方向的?

网友A:
看A相比B相是提前90度还是滞后90度。

网友B:
使用高速计数器,会自动分辨的

网友C:
呵呵;如果是接到PLC内,PLC会自动识别信号是A相在前90度还是在后90度,对应计数就是加或减;

网友D:
根据超前滞后来得出是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