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如题,现场人员不知把配套的断路器(100A)的接线螺栓放哪里了,准备用些M8的不锈钢螺栓替代,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不但可以,而且比原来的要好。

网友B:
原来的螺丝是镀锌的,防锈,当然可以用不锈钢代替。

楼主:
我以为要考虑不锈钢过电流和铜过电流情况才行

网友C:
没啥大问题的

网友D:
不行,不锈钢热膨胀系数跟原配不一样,而且螺栓公差 表面摩擦系数也不同,常见不锈钢是304( A2-70)强度等级仅相当于6.8级碳钢螺栓。用这种不锈钢螺丝 还没达到原配螺栓扭矩螺栓就断裂 而且容易松掉

断路器原配螺栓上面带防松垫片,以及弹垫,通常都是8.8级 10.9机螺栓,只有316(A4-90 相当于8.8级)不锈钢螺栓+放松垫片+弹垫勉强可以零时替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行,不锈钢热膨胀系数跟原配不一样,而且螺栓公差 表面摩擦系数也不同,常见不锈钢是304( A2-70)强度等级仅相当于6.8级碳钢螺栓。用这种不锈钢螺丝 还没达到原配螺栓扭矩螺栓就断裂 而且容易松掉

断路器原配螺栓上面带防松垫片,以及弹垫,通常都是8.8级 10.9机螺栓,只有316(A4-90 相当于8.8级)不锈钢螺栓+放松垫片+弹垫勉强可以零时替代。
学习了,还没留意过

网友F:
你懂的真多啊,,我们只要是螺丝就行了

网友G:
很负责储告诉你没问题

网友H:
没问题可以。

网友I:
我觉得不松动就行了啊

网友J:
直接用8.8级的内六角配平垫弹簧垫就可以了!用不锈钢的也可以,但是弹簧垫必不可少

网友K:
可以到外面市场买镀锌螺栓的,不锈钢的导电性不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不行,不锈钢热膨胀系数跟原配不一样,而且螺栓公差 表面摩擦系数也不同,常见不锈钢是304( A2-70)强度等级仅相当于6.8级碳钢螺栓。用这种不锈钢螺丝 还没达到原配螺栓扭矩螺栓就断裂 而且容易松掉

断路器原配螺栓上面带防松垫片,以及弹垫,通常都是8.8级 10.9机螺栓,只有316(A4-90 相当于8.8级)不锈钢螺栓+放松垫片+弹垫勉强可以零时替代。
说得真专业,不过我们都是随便找个就用的。

网友M:
按道理来讲 碳钢 不能用不锈钢来代替的

网友N:
长知识了啊,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不行,不锈钢热膨胀系数跟原配不一样,而且螺栓公差 表面摩擦系数也不同,常见不锈钢是304( A2-70)强度等级仅相当于6.8级碳钢螺栓。用这种不锈钢螺丝 还没达到原配螺栓扭矩螺栓就断裂 而且容易松掉

断路器原配螺栓上面带防松垫片,以及弹垫,通常都是8.8级 10.9机螺栓,只有316(A4-90 相当于8.8级)不锈钢螺栓+放松垫片+弹垫勉强可以零时替代。
补充一点:过大电流的地方,不锈钢螺丝有时几乎相当于一次性产品,第二次就不能用了;一过热,不锈钢螺栓还可能坏丝取不下来。当然,这也都是强度不够所致。
我认识一些供电部门的老配电维修工,他们检修时坚决不用不锈钢螺丝,甚至工具包里不允许放不锈钢螺栓。
楼主如果临时替代并且做了准备更换计划的可以考虑用一下。
说可以的朋友的去看看配电房的配电柜有没有出厂就用不锈钢螺栓的,找到一个,拍照传上来,我就把年底积分兑好礼物送给他,包邮。检修换上去的不算。

网友D:
回复 网友O:
我也跟着补充一下 ,断路器螺栓是三合一内六角,部分还是放松垫圈
装过断路器朋友都知道,常规垫片 弹垫非常不好装,特别是在柜子紧急更换,非常容易掉落,一般掉落很难找到,由于电气装配 很少有相应配件。 如果简单换成普通内六角也存在安全隐患,因为在带电更换电线时 弹簧垫圈已经平垫容易掉到下面原件上,很多情况非常隐蔽 加上抢修时间紧 很容易上电造成事故,就算没发生事故,没装容易松掉

几年没接触这东西了,只记得 施耐德 正泰 常熟塑壳断路器原配螺栓都是下图样式 (ABB断路器螺栓根本去不下来)

图片都来自淘宝, 算帮他们打广告吧,谁让他们细节拍的好

网友P:
学习了,以前碰到端子上要接的线太多,原配螺丝不够长,就随便找个长点的螺丝换上去.从没想过能不能代替的问题.

网友Q:
这个没问题
放心吧楼主!

网友R:
没有问题,放心吧!

网友S:
5楼、17楼、18楼,从材料、安装等角度来予以说明,觉得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 很好。

网友T:
原来有这些讲究

网友U: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不行,不锈钢热膨胀系数跟原配不一样,而且螺栓公差 表面摩擦系数也不同,常见不锈钢是304( A2-70)强度等级仅相当于6.8级碳钢螺栓。用这种不锈钢螺丝 还没达到原配螺栓扭矩螺栓就断裂 而且容易松掉

断路器原配螺栓上面带防松垫片,以及弹垫,通常都是8.8级 10.9机螺栓,只有316(A4-90 相当于8.8级)不锈钢螺栓+放松垫片+弹垫勉强可以零时替代。
补充一点:过大电流的地方,不锈钢螺丝有时几乎相当于一次性产品,第二次就不能用了;一过热,不锈钢螺栓还可能坏丝取不下来。当然,这也都是强度不够所致。
我认识一些供电部门的老配电维修工,他们检修时坚决不用不锈钢螺丝,甚至工具包里不允许放不锈钢螺栓。
楼主如果临时替代并且做了准备更换计划的可以考虑用一下。
说可以的朋友的去看看配电房的配电柜有没有出厂就用不锈钢螺栓的,找到一个,拍照传上来,我就把年底积分兑好礼物送给他,包邮。检修换上去的不算。

反正我是不用这种不锈钢的

网友V:
长知识了

网友W:
一般性替代问题不大

网友X:
引用 网友D:
不行,不锈钢热膨胀系数跟原配不一样,而且螺栓公差 表面摩擦系数也不同,常见不锈钢是304( A2-70)强度等级仅相当于6.8级碳钢螺栓。用这种不锈钢螺丝 还没达到原配螺栓扭矩螺栓就断裂 而且容易松掉

断路器原配螺栓上面带防松垫片,以及弹垫,通常都是8.8级 10.9机螺栓,只有316(A4-90 相当于8.8级)不锈钢螺栓+放松垫片+弹垫勉强可以零时替代。

网友Y:
如果有更好的则更好 ,出厂带的螺栓强度一般。

网友Z:
原则就是能把端子线接牢固、接可靠就行。螺丝原配不原配不重要。

网友AA:
我们那有的话直接换,但防松的垫什么的得有。。
100A,开关不大,也不是什么一级负荷。。

但要真是大电流,重要负荷什么的还真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