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50驱动问题

楼主(2015-06-27):
各位朋友,不带模块测量静态驱动电压时,下三路没有负电压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连线啊,谢谢了。

网友A:
都是装模块试的,没有连过线,太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这意思您是知道怎么连线喽,可不可以告诉我啊,没看波形不敢上新模块啊

网友A:
上桥的负极是通过IGBT到N的,正极与N这一点有17V,你可连一个试一下,我没有连过。ABB的下桥正常,上桥才有电压。

网友B:
有的机型就是这位的,要上模块都量得出来上下桥驱动电压的

楼主:
谢谢  有点没看明白 (上桥的负极是通过IGBT到N的)?是不是下桥负极与N是通过IGBT内部连接在一起的。上桥负极与N连接了不对吧。

网友A:
你去对一下电路,下桥光耦的的负是连在一起的接N,4--8脚有17V电压的,你搞反了。

网友C:
这个我连过一次,就是按照模块内部连接,接的线,可以启动加频率的

网友D:
我印象中好像是静态测量触发对负极的电压,好像有半桥有5v左右,另外半桥有20V左右。而动态触发好像是只有半桥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