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计算

楼主(2015-06-27):
各位高手好,问一个问题. 是关于拉丝机.我有10个轴,就是10变频器拖动10个电机,其中减面率,线速度,滑差等都已算好.程序也写好. 就是刚启动时要求先1启动一点速度后2启动,2启动一点速度后,然后3启动,...最后10启动,这个也好搞.但是当设定的1分钟后各自达到设定的线速度了,每个轴都匀速了.我现在要求现有的匀速速度基础上提速,提速时也要求1先加速,加一点速度后,2加速,...最后10加速,最终每个轴达到提速的设定速度.请问这个突然提速,也按顺序提速,如何实现顺序加速,因为速度一直在时时地变化,如何作比较.减速时刚好相反由10到1的顺序逐个减.或许我的思路没有开,请各位高手帮看下.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plc 变频器是通讯还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B:
不管是模拟两还是通讯只要是采用PLC就非常好解决,

网友C:
逐步加速这个很好解决

网友D:
运行程序你都做好},加速控制你搞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 为 CPU3152DP-PN  变频器为S 120 采用以太网时时通讯。 我就是想问如何在运行时逐个提高速度。打个比方现在速度为800米/分,第一轴速度为200 第二为300  第三400...    最后一轴1000 .因铜丝面积越来越小,所以各轴的速度越来越快。 都从0开始启动都好做,我第一个运行一点速度后,第二个启动...依次类推,我设定1分钟每个轴各自到达自己的设定速度。现在我速度已到达了第一轴速度为200 第二为300  第三400...    最后一轴1000。   操作工现在要提高到线速度1200米/分。 我现在还是要求第一轴先提高一点速度,第二轴再提高,依次类推。我感觉速度一直在变化,如何实现第一个先提高,第二个 。。。   因为速度是变量,如何实现比较。以上数据为举列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在我现在运行的稳定速度基础上,再提高每个轴的速度。还是要求,逐个加速,如何比较,不知各位是否理解我的意思。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思路没有开,程序我可以自己写,希望能看看大家的思路。

网友C:
自己知道了控制要求,程序就是一下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从1000提高的1200的时候 时间上有要求吗 还是这个时间由你设定

假如 加速时间为1分钟 把1分钟分成60s(分得越细精度越高),可以算出每秒加速10/3,

然后根据你自己各轴数据算出各轴加速速率 代入计算公式即可

目标速度=时间s*加速速率+原速度

如10#轴,开始加速后 1s 1*10/3 +1000 , 2s 2*10/3 +1000  …… 60*10/3+1000 =1200

网友E:
楼主的控制根本无须PLC,直接可用带模拟量输出的变频器就行,以第一个变频输出(模拟信号)驱动第二个变频,再以第二个变频输出(模拟信号)驱动第三个变频……,直到最后一台变频器。

各台变频器的滑差可以单独调整控制,并且各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也可以单独调整控制。一般地说,几乎所有的厂家都具备以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