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201 USB打开失败 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5-06-27):
DOP-B07S201 USB打开失败 显示如图
这是怎么回事啊无论上传下载都不行 也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怎么的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卸载USB驱动和编辑软件再重装试试

网友B:
驱动安装是否正确,下载口是否选usb?

网友C:
你是用win7把 我反正是没搞定 后来在XP下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怎么搞的 我用winxp显示No response from HM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 不行

网友C:
如果驱动没问题 usb没问题 建议你用串口下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