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富士变频器模块整流部分炸毁,是不是换个模块就好了吗,看其他地方没明显坏的地方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上个图片好分析

网友B:
不一定的, 还是测量下有没有东西坏吧,驱动和电源

网友C:
整流输出没短路一般情况下换新模块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