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用

楼主(2015-06-27):
各位好,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有一个电柜,功能是10台电机的简单启保停控制,该柜配一个总的断路器,然后各个电机都各配一个断路器,各个电机的断路器我选用D型(动力用)脱扣器类型的断路器。想问一下的总断路器脱扣类型应选用C型(配电用),还是D型(动力用)的脱扣器类型?
 我在想如果总开关应该选用C型(配电用)会比较合适,但是我又在想这个柜主要是电机拖动为主,怕各个电动的起动电流比较大,造成总开关跳闸,对漏电断路器的选用我也存在这样的疑问。
 请各位有实战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选择D型的

网友B:
用D型的

网友C:
用d型的断路器

网友D:
最好用D型断路器。

网友E:
选d的,c的好像是民用

网友F:
当然是D型的

网友G:
哎,干这么多年电工,我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都是dz47之类的,还没怎么接触c系列的,都是瞎混的电工,能用就行,我们选择断路器,一般3kw的设备选个25a的空开,5kw的也是25a的,有时候没有选个63a的,没太在意这个,不过以后得注意这个选型问题,不能选大了,也不能小了,最好合适为好,省的过流也不跳闸。

网友H:
D型,我们这里动力都用D型,照明用C型。

网友I:
C型是7-10倍脱扣,D是10-14倍脱扣,D10A和C16A基本差别不大,说白了就是电流脱扣时间的关系。

网友J:
接电机是属动力用电当然要用D型

网友K:
什么型的没在意啊,,关键是容量要够啊

网友L:
我还是第一次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