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学习用plc,三菱FX系列,要能带步进电机,最好还能带伺服,请大神推荐,要便宜O(∩_∩)O~。仿的也行,只要功能使用跟三菱一样就ok。

网友A:
三菱工控板啊。淘宝上很多的。

网友B:
你要学习,买个二手的就好了

网友C:
三菱原装的FX3GA-24MT-CM,可以控制3个轴,价格相对也便宜。

网友D:
网上淘FX1N-****MT即可

楼主:
大概多少钱

网友C:
FX1N不建议买,是停产淘汰的产品了。

网友E:
学习的话 无所谓
学的是方法
淘宝 或者二手的都可以

网友F:
回复 网友D:
FX1N-****MT下图指令就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FX1N-****MT下图指令就用不了。
问题:你这个指令有什么实际意义?
1N是很多指令不支持,例如GBIN等等,但是常用的编程功能足矣

网友G(2015-08-12):
淘宝吧~闲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