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我用的是变频器富士P11 75KW的变频器,用来带动一个6极,22KW的电动机。采用外部启动,模拟量控制。设定最高频率为60HZ。在高速时带的动,但是到了40HZ马上跳闸了。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可以帮忙一下,表情小弟刚入门。
设置的参数如下:F01=1.
               F02=1.
               F03=60.
               F07=10.
               F08=10.
               F09=6%.
               F15=60.

网友A:
空开跳吗?60HZ电流多少?负载是什么?报得是什么故障?负载重低速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变频器富士P11 75KW的变频器,用来带动一个6极,22KW的电动机。采用外部启动,模拟量控制。设定最高频率为60HZ。在高速时带的动,但是到了40HZ马上跳闸了。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可以帮忙一下,表情小弟刚入门。
设置的参数如下:F01=1.
               F02=1.
               F03=60.
               F07=10.
               F08=10.
               F09=6%.
               F15=60.

变频器中P参数设定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速没事,速度下降到40HZ时开始跳闸。电机额度电流57A.电机用于锻造扳手.过电流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P参数我没有设置.个人认为37KW变频器足够带动22KW的6级电机,不需要设置通用磁通矢量控制。难道和这个有关?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C:
到了40HZ马上跳闸了。   看什么故障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写错了,不是37KW的。是75KW的P11富士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电流。

网友C:
是+速过流还是-速过流?改一下F7.8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参数我没有设置.个人认为37KW变频器足够带动22KW的6级电机,不需要设置通用磁通矢量控制。难道和这个有关?求大神指教。谢谢。

默认为4极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减速过电流。在60HZ时没事,减小到40HZ后立刻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是不是还要改一下P01(电机级数),P02(电机容量) p03(电机额度电流) ,还有还有什么需要改的?请指教。
还有P04(自整定)怎么改。

网友C:
把-速时间加长吧  F8=15看看

网友D:
把电机参数设定好,减速时间延长一些,看看跳故障时的电流时多少,实际电流与显示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E:
富士变频器,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吗?减速过程,如果没有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行吗?加长减速斜坡时间,看看是否可以缓解这个故障?

网友F:
75KW变频器驱动22KW电机还不行,绝对是参数问题!
富士变频器有电机参数学习功能。首先自学习一下获取电机参数,然后再修改相应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么主要需要修改那几个电机参数,求指教.

网友A:
先要确定变频器有没有故障,就要看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是否一致,60HZ,50HZ,是多少?就能看出负载有没有问题,如果变频器有故障,调参数是调不好的,如果你的是新的变频器,没有数据,那就要研究参数。

网友G:
首先应根据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设置P电机参数,例如极数等。

网友H:
1)富士P11S是10多年前的老型号变频器。用于驱动离心风机、离心水泵负载标准(变转矩类)的变频器;
2)同期的G11S是一般工业用标准系列。即:用于恒转矩及近似恒转矩类负载;如:压缩机(空压机)、潜水泵、注塑机、提升、航车等的行走、真空泵、柱塞泵、鲁式风机、传送带、搅拌、造纸机等等等。
3)楼主提到的负载是:锻造扳手。应该是 近似恒转矩类负载。
总上述、楼主提供的信息等等,原因是:变频器选型错误,应选G11S系列的变频器。
P11S应急对策的关键参数(采用G11S时,此部分参数也要如此设置):
1)F09必须设置为0.0或2.0~20.0之间。此参数是最关键的参数。
 设置为0.0时为自动转矩提升。使用此功能时自整定(参数P04或A13)请设定为2;
 设置为2.0~20.0之间时:变频器的输出为恒转矩特性。建议参数值由小到大,试验决定。
2)F07及F08的设置应大于10秒。
3)建议正确设置P组的电机参数。
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楼主的问题可以解决!!(富士变频器P11 75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6极,22KW的锻造扳手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富士P11S是10多年前的老型号变频器。用于驱动离心风机、离心水泵负载标准(变转矩类)的变频器;
2)同期的G11S是一般工业用标准系列。即:用于恒转矩及近似恒转矩类负载;如:压缩机(空压机)、潜水泵、注塑机、提升、航车等的行走、真空泵、柱塞泵、鲁式风机、传送带、搅拌、造纸机等等等。
3)楼主提到的负载是:锻造扳手。应该是 近似恒转矩类负载。
总上述、楼主提供的信息等等,原因是:变频器选型错误,应选G11S系列的变频器。
P11S应急对策的关键参数(采用G11S时,此部分参数也要如此设置):
1)F09必须设置为0.0或2.0~20.0之间。此参数是最关键的参数。
 设置为0.0时为自动转矩提升。使用此功能时自整定(参数P04或A13)请设定为2;
 设置为2.0~20.0之间时:变频器的输出为恒转矩特性。建议参数值由小到大,试验决定。
2)F07及F08的设置应大于10秒。
3)建议正确设置P组的电机参数。
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楼主的问题可以解决!!(富士变频器P11 75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6极,22KW的锻造扳手电动机)

G11也已经停产多年,需要选取其后续型号G1S。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的建议.那个问题我通过加一个制动电阻已经解决了.这几个参数的设置我还不怎么明白.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下次我会考虑用G1S代替P11的。

网友I:
学习了,,感觉好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空载电流,转差补偿植这些应该怎么设置。这些我还不怎么懂。

网友J:
电机设定不对

网友K:
回复 楼主:
空载电流普通模式不用管它,要是矢量模式自整定后自动就获取了,转差补偿一般用在变频器加负载后转速骤降才用转差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