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坏了

楼主(2015-06-27):
这图片显示plc在stop的情况下prog。e还是闪烁的。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呢,那么还有的修吗。

网友A:
用软件连下看能不能读到错误代码,或是将內存清除下个小程序试下。

网友B:
清下内存看下,不行估计PLC就得换了

网友C: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看到电池没电了没有?
换一个电池就可以啦!

网友E:
换电池就可以了吧

网友F:
换个电池,再重新写入程序就OK了;

网友G:
电池不行了?

网友H:
里面没有程序了吧。是电池没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F:
如果最下面一个灯常亮,一般是硬件故障;
这个灯闪烁说明程序出错,而且电池BATT。V亮了,说明是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
只需要换上新的电池,重新写入程序就行了;这个不属于故障;

网友I:
看到电池电压报警灯亮了,换电池吧

网友J:
电池问题  楼主要结合一报警  多看说明书

楼主:
已经换了电池,还是不行,是硬件问题,已经换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K:
电池讨厌了吧,没电就丢程序,上次一个客户的空调的机器就是2台都丢了。只能买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程序可以自己写入。

网友L:
这个PLC我们单位好像有一个一样的,你们从哪买的,什么价位

网友M:
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先检查程序;
当然,该问题已确认是硬件原因。

网友N:
回复 网友L:
这是三菱PLC FX-2N的现在已停产,替代品FX-3U.

网友O:
回复 网友L:
这货都臭大街了,你们单位还只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O:
还有更臭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这是三菱PLC FX-2N的现在已停产,替代品FX-3U.
但是FX2NC,你到底见了多少呢

网友P:
长知识了。

网友Q:
刚遇到个台达的,也是由于电池没电引起的。这个换个电池试试,程序估计也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