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我做了一个电柜,西门子的,把I点与负一24V相连,错了,后来全部更正,但它的原理还是没弄清楚,我做的是226的,继电器输出,还有就接近开关,怎样相接,它还分源型与漏型,死的知道,但不能注用,请指导!

楼主:
不好意思把活用写成注用。

网友A:
我感觉西门子对于源型和漏型跟其他的品牌不一样。
M和24V-相连,24V+和输入点I相连的方式,定义为PNP型连接。
M和24V+相连,24V-和输入点I相连的方式,定义为NPN型连接.

网友B:
赞同2楼的  一般我们这里都是统一用npn的传感器

网友C:
226的输入公共端0V及+24V都可以接,所以你外部信号NPN还是PNP都可以用;

网友D:
型号就有源型和漏型之分,接线和选型时都要注意

网友E:
S7-200数字输入点内部是双向二极管,两种都可以。但是每一组(共用一个M点的为一组)内的接线要相同。

接线2楼说的对。

传感器分为PNP和NPN。数字量输入输出分为源型和漏型。

PNP的传感器称为正极体,用在漏型输入 就是电流从外部流向PLC内部M的,所以外部电源正,M点电源负。也叫共阴极。

NPN的传感器称为负极体,用在源型输入 就是电流从PLC内部M流向外部的,所以外部电源负,M点电源正。也叫共阳极。

源型输出可以直接驱动漏型输入。漏型输出可以直接驱动源型输入。

就像2楼说的那样:并不是每种品牌PLC都是这么分的啊。西门子和三菱的源型与漏型定义是相反的。但是共阴与共阳极的区分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