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一台6ES7-313-5BF03坏了,新买了一台,之前没有用过学过300的,有些一些资料显示,300的程序都在MMC卡里面,是不是我把存储卡插在新的CPU上就可以了?因为里面有程序,到时候一上电新PLC就读取存储卡中的数据,就开始工作了?
     或者是我把旧PLC程序上传到电脑,然后我把MMC插在新的PLC上,再执行下载,把和设置参数和程序一起下载进新的PLC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A:
换plc,将mmc卡插在新plc上,就可以了,只是有些运行参数可能要重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那些运行参数?

网友B:
就是触摸屏里的参数,如果有触摸屏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的参数,你是说通讯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搞起,有问题再来解决问题,问那么多也没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触摸屏的参数  最后是给到PLC的DB块或M区的   参数都是有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