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按meau+ +号键不是可以完全显示所有参数吗,为何从605过了就是618了中间的615故障记录查询没法用呢

网友A:
面板键盘调不出来的,那几个参数要用通讯命令才能读取。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求教,怎么通讯读出隐藏参数.

网友A:
用PLC编写读命令。

网友C:
要用LCP才可以,类似vlt5000面板而不是数码管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