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这台3.7KW富士,测量整流和IGBT没有短路、拿到手上电没显示,测量主板没有24V电压,初步断定开关电源没工作,因为手头有块一样的主板,就直接更换试了也没显示。拆开机发现开关管是在块模块里的。。给上直流560V电压。测量UC13844的5与7脚有变化的电压13到14V间变化。。以前有类似的问题。。就更换旧板的同型号的开关变压器还是不行,也更换电压反馈光耦还是不行。。给UC13844U单独上直流电18V电压,8脚有5V正常输出。。奇怪了测量电路没有发现有短路的配件。。。。就把模块拆了出来给驱动板上电也是一样。。。不知是哪里问题。。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A:
开关电源电容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换过了

网友B:
模块右上角都黑了,模块上面的板有拉弧现象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测量这个是模块没有短路。。

网友C:
`电流检测霍尔看看电源跟地之间有没有短路、前面的运放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C:
给上直流560V电压。测量UC13844的5与7脚有变化的电压13到14V间变化 还是有短路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呀。。都没有发现有短路 的元件

网友D:
给3844单独供电.直流母线也上直流电,不过前面用调压器一点点往上,电压起来一点点后,看那路电压偏低就是那路有问题(所有电压都是和之前的比例,如果有5V,15V。因为直流母线电压低,5v会变成3V,那么相应的15V就是9V),如果全部正常,二次供电回路有问题

网友B:
"测量UC13844的5与7脚有变化的电压13到14V间变化”24V没输出,用0.25档测是不是有微弱的摆动呢?这个故障范围很大,电源各个环节还有二次输出负载都可能存在故障,根据上图应该是驱动管脚处有拉弧现场,猜测短路点应该就在这路驱动上。

网友B:
楼主是河北的吗?    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