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前几天公司临时码头上临时装了几个飞利浦原装金卤灯。后来随着天气炎热,又装了空调三台(三个集装箱)。另外再加上热水器之类。飞利浦400w金卤灯不好启动了。线路比较长。有200多米16平方。铝线。但是供电单位线比较细。距离也远。设备比较多。只有他一个地方有电。我已经改成三相四线制供电了。即每个集装箱一相供电了。电压仍低。200伏左右吧吧。高峰时肯定还低。大家出出主意。实在不行只能加稳压器了。仔细看了下,飞利浦金卤灯灯泡的电压范围要求很高,220V.只有3%的电压范围,能有稳定的光色和寿命。否则。

网友A:
飞利浦灯电压要求这么精确吗

楼主:
我是看灯泡的包装盒上说的220V.只有3%的电压范围,能有稳定的光色和寿命。否则

网友B:
换LED灯吧,电压比较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LED灯吧,电压比较宽!
光照范围比较大,用了几个LED100w。亮度很差。才换的金卤灯

网友C:
加个电容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LED灯吧,电压比较宽!
个人建议换HID灯,HID的适应电压较宽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大功率的LED,不爱坏,亮度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LED灯吧,电压比较宽!
光照范围比较大,用了几个LED100w。亮度很差。才换的金卤灯
多安装几个,选射灯、路灯类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LED灯吧,电压比较宽!
光照范围比较大,用了几个LED100w。亮度很差。才换的金卤灯
多安装几个,选射灯、路灯类型的。。
选好一点品牌,不要选浙江货

网友G:
换个LED吧,省电,要求电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