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缸

楼主(2015-06-28):
我想通过压力传感器的信号,plc接受信号,控制电缸,简单的控制进程,请问大家我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A:
根据你电缸能接受的信号,电流信号 还是脉冲信号等 ,然后选择你自己熟悉的PLC是电流信号那就模拟量 是脉冲信号就是脉冲输出型

网友B:
可以用台达PLC,开关量输入:4,开关量输出:2,模拟量输入:2,模拟量输出:2

网友C:
开关量还是模拟量的?

网友D:
s7-200 224x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量啊

网友E:
模拟量要配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