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烧保险

楼主(2015-06-28):
24v的电源总是烧保险和电源管,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电源内部保护电路故障 建议换个新电源

网友B:
电源很便宜,直接换新即可

网友C: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啊

网友D:
可能是内部元件热击穿造成短路

楼主:
等会检查看看!!!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内部元件热击穿造成短路
谢谢你的建议等会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很便宜,直接换新即可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很便宜,直接换新即可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电源!
有问题的高端品牌电源,还不如直接买明纬电源、台达电源等直接换了!
有问题的不管是再好品牌有什么价值?

网友E:
查一下负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换电源吧。

网友F:
管子可能坏了。测量下吧。

网友G:
估算下负载,是不是负载大了

网友H:
先确定负载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检查电源的问题。

网友I:
先查查外部有没有故障吧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J:
换新的啊 ,,便宜的很

网友K:
如果有电子技术知识可以自己动手
没有相关知识还是换个新的吧
这个不贵!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很便宜,直接换新即可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电源!
有问题的高端品牌电源,还不如直接买明纬电源、台达电源等直接换了!
有问题的不管是再好品牌有什么价值?
昨天一个明纬S-250-24的电源损坏,造成模拟量模块、触摸屏损坏!而且刚好过保修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很便宜,直接换新即可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电源!
有问题的高端品牌电源,还不如直接买明纬电源、台达电源等直接换了!
有问题的不管是再好品牌有什么价值?
昨天一个明纬S-250-24的电源损坏,造成模拟量模块、触摸屏损坏!而且刚好过保修期。
明纬假货很多,楼主买的假货吧!还有台达、欧姆龙、菲尼克斯、朝阳等电源都是不错的,只选对滴,不要拘泥品牌

网友M:
如果是开关电源,可能是整流管没用了
其他的还没遇到爆保险的情况

网友N:
呵呵;首先搞清楚为什么烧毁;
是负载过大,还是环境不好有异物进入导致,或者是电源本身质量就很差;
至于电源质量好坏,贵的当然也有贵的理由,同功率有些进口的价格是国内MW的十几倍到几十倍的都有;

网友O:
  楼主都没有说什么电源 ,带负载形式,也有可能是

网友P:
电源有断路的,必须检查那个元器件击穿啦,如果没有元器件短路就说明电源管质量有问题....

网友Q:
这种情况单纯抱怨电源件也不是办法,大致判断几方面的问题谁都会说。但真找到症结也有难度,我接触的一个设备有时一天烧三,五个保险连烧几天,找不到原因,然后过几个月又重复出现,前后有十几位厂家派来的和厂里维护电工三年也没找到捉迷藏式的问题,直到今年初维护时偶然发现是机械小卡阻。

网友R:
内部电阻电容变质,导致峰值电流增大,引起烧管。这个不好查。还是换吧

网友S:
查电路。肯定短路,

网友T:
是稳压电源还是泵电源还是开关电源这个种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