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15-06-28):
我在自动控制通过PLC控制变频器收到干扰程序出现通讯失败变频器离与PLC有10 多米远手动试使用电脑也显示通讯失败请求各位给出个主意?

网友A:
加装屏蔽,接地,磁环等措施

网友B:
这么远  还干扰  看看是不是外部走线在一起了

网友C:
首先,要检查一下,通讯的参考点位(信号的参考地)是不是和PLC外壳通了?变频器那边也测试一下,是不是与变频器的金属外壳通的?如果是,两边的外壳等电位做好了,通讯就会正常了。

网友D:
确认下是否是真的干扰啊,你不开变频器能通讯上么

楼主:
4楼只要不接变频器下端电机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