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请教电气控制线怎么排线才美观,我本人排的二次控制线外观十分难看,我也参观其他单位施工现场的配电室,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请师傅们给与解答。教一点电气二次线实际的排线经验
 现场到配电室控制电缆,电缆芯线进不了线槽,我主要需要排二次线经验,排出的二次线既美观又快捷。

网友A:
多看正规的布线多领悟,主硬线新手对线的弯曲度走线空间等脑子里还没有模型,这个需要多实践。二次线新手要避免螺旋管与扎带这种捆绑走线方式,尽量走线槽,美观有保障而且速度还快。

网友B:
设计时要注意了啊

网友C:
楼主发点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到配电室控制电缆,电缆芯线进不了线槽,我主要需要排二次线经验,排出的二次线既美观又快捷。

网友D:
1、全部安装线槽;
2、元器件引线到线槽长度需要合适,不要太长;
3、所有布线均加装标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配电柜的二次线主要还是集中在过门线仪表,灯,按钮设计电柜的时候也可以设计线槽,没设计线槽软线尽量做到顺其自然弧度优美,端子尽量做到带护套,线号用机打梅花管。

网友E:
布线这种问题似乎光说没什么大用,有条件的话尽量多观察一些好的作品,借鉴一下。

网友F:
电气系统的布线,一定要先注意分类,强电和弱电线严格分开布置,数据信号线和模拟信号线要注意屏蔽的接法,首先是合理性安装布线,然后才是美观。

有些新手,只顾美观,对一个简单的励磁控制和调节系统,安装布线时把所有电缆都绑扎在一起,整整齐齐,结果系统不干活了。为什么?让他把所有的线都解开散放一地,系统工作ok了。外观乱,但工作没问题。为什么?

此故事意在说明,系统的安装布线,第一是 EMC 规则必须要严格遵守,第二才是整洁和美观。合理在先,漂亮在后。

网友G:
首先要确保能正常运行,然后再去考虑美观。

网友H:
多干就会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干,应该有个方法,不能在原地打转转吧,我工作多年排二次线一直就没有提高,因此上论坛请教各位师傅给与指点。

网友I:
要用单芯线,编号,从一头多根线一起排着走,整齐,有些线要预先放,不要一路一路的接,或都预留到位,再从一头排着,横平竖直,顺着接。

网友J:
按标准,按规范,设计合理,选型正确。

网友K:
整齐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配电柜的二次线主要还是集中在过门线仪表,灯,按钮设计电柜的时候也可以设计线槽,没设计线槽软线尽量做到顺其自然弧度优美,端子尽量做到带护套,线号用机打梅花管。
过门线类似这样就很漂亮了

网友M:
横平竖直,布局要合理

网友N:
接线美观是靠多做才行哦,光说不行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L:
这种紧凑的布线,在检修时就不太方便了,我觉得布线还得要考虑检修时候的方便性。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这种紧凑的布线,在检修时就不太方便了,我觉得布线还得要考虑检修时候的方便性。
没觉得不方便啊,只有线路凌乱、线号不全的情况下才会检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