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光纤以太网

楼主(2015-06-28):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在有一个项,要求如下:

1.两个不同地点的S7-200之间能交换数据.

2.设两个不同地点的监控室,分别使用电脑(组态王)进行同时监控。

请问一下,我如下图这个方案可行吗?还欠些什么?有什么注意事项,我是第一次做,
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没有做过,感觉挺完整的

网友B:
什么都不缺,完全正确

网友C:
哈哈  可以用一光两电  一光四电收发器  不用买那么多了,CP243成本比较高哦  也可以用光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不是很懂

网友D:
我觉得不行吧表情这样有两个IP地址 你是要访问哪个呢 如果把两个CPU 通过别的通讯方式 建立起来 然后从一台CPU上的CP243接到交换机 再到电脑  就可以了 少去一个CP243 方案绝对可行。两台200CPU 可以PPI MODBUS等方式可以建立通讯 就是一个主站 一个从站 PC只访问一台200即可。

网友E:
安全正确的   1光两电的交换机 比一个小交换机+收发器价格要高。

绝对支持

网友F:
问什么要用S7 200这么做?为什么不直接用S7 1200呢?PN是标配。通讯距离很远吗?

网友G:
两台PLC独立进行通许?使用以太网连接的方式好像并不能使两台PLC不使用上位机而进行互相通许的吧。

网友H:
kdrjl 版主 说的对啊,用S7-1200比S7-200加以太网模块便宜啊,楼主是不是不熟悉S7-1200。 S7-1200调试也不用S7-200的通讯电缆了,用网线就OK了。

下位机既然用交换机,通讯距离估计不会太远吧,估计PLC距离上位机比较远,楼主已经选用光纤了。

相互通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可以用S7-1200试试,我感觉不错的。

网友I:
悄悄的学习了

网友J:
是啊,换1200不就省了些东西么

网友K:
回复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网络拓扑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跳槽,以前用三菱的,西门子现在是边学边做,S1200没接触过。

现在要做个水厂项目要做这些,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安全正确的   1光两电的交换机 比一个小交换机+收发器价格要高。

绝对支持
一光两电收发器X宝200块钱大把   稳定什么都比收发器加交换机好了

网友G:
楼主的架构完全可以实现控制目的和控制要求,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的传输方式,一个优点就是组建局域网,设置不同的IP地址,设置合适的子网掩码,可以接入数量很多的网络设备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问什么要用S7 200这么做?为什么不直接用S7 1200呢?PN是标配。通讯距离很远吗?

Smart 200 也标配网口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L:
哦,原来是这样呀。标配以太网口,不用白不用。很好呦。

网友M(2015-08-11):
说实话,CP243都够买一个西门子的1200或者smart 200了,更不用说国产的PLC,比如矩形PLC支持modbus tcp协议,支持24个TCP连接同时访问设备。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CP243支持走以太网的什么协议?如果是Profinet,对交换机有什么要求没有?普通常用的交换机、路由器能用吗?

网友N:
建议楼主用大连德嘉的ETH  wincc直连的然后用一光两电可直接接WINCC多好,个人认为最佳方案

网友F:
最近在西门子技术论坛的驱动版,就有类似问题讨论,并有精彩发言。

长距离通讯或用光线纤,或用以太网加中继。都可以。

网友O(2016-07-21):
回复 网友M:
交换机得支持profinet协议才能用
普通的交换机有的不支持

这个选200smart比较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