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原帖地址:  关于射频读写的一点疑问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1964&OnlyUser=872031
再举个例子,FROM K1 K29 K4M0 K1这条指令,它就是用1#模块BFM#29的位值来控制PLC的M0-M15的状态。假如BFM#29中的数值是1001 0000 0001 0101,那么M0,M2,M4,M12,M15就是闭合的。

以上是原作者内容, 麻烦各位大神给讲一下 为什么是M0,M2
,M4,M12,M15 闭合呢?

网友A:
k4m0表示从m0到m15连续的16个继电器,其各自状态对应16位寄存器每位状态,为1表示通为零表示关。第0位,2位为1则m0,m2通,以此类推。

网友B:
该指令实际就是把特殊模块的缓存读出来而已!
内部一个字(BFM#29)实际是16位(bit),读出来存储到M区的一个字(K4M0)同样是16位,
BFM#29对应K4M0,BFM#29的bit0对应M0,bit1对应M1,bit2对应M2......bit15对应M15,这下子你明白了吗

网友B: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参看MOV指令,数据处理基本类似

网友C:
你从低位到高位看下哪个是1哪个就是接通的,另外你要知道k4m0是表示什么

网友B:
这个是小问题,不需高手就明白

网友D:
小日本的软件设计太绕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