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软件怎么这样了?

楼主(2015-06-28):
编程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9,系统是WIN7 64位,之前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正常。今天打开一个200的程序,就提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就是说存在电脑上的200程序打不开了。但是我先打开软件,从软件去打开程序的话,不提示这个错误,可以正常打开和编辑,但是必须得先打开200的软件,才能打开程序,这样好麻烦。怎么回事呢?我重新安装了一遍软件,问题依旧。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是不是系统的事呢?

网友A:
西门子,稀里糊涂就会找不到门出乱子,简称:西门子
所以你的问题完全正常

网友B:
可以装在win7 64位系统上吗?我都不知道,完了我试一下。
我记得技成培训上的视频教程上说不能装win7系统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B:
sp9的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装在win7 64位系统上吗?我都不知道,完了我试一下。
我记得技成培训上的视频教程上说不能装win7系统上。
可以装在64位上,不过得sp9。

网友E:
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重启下电脑就好了,估计某个进程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