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给客户做个蒸煮机plc控制系统,是一个10m左右的流水线,通入蒸汽,3个温区,6个探头,蒸的时候测量上部3个探头,煮的时候测量下面3个探头,用了一个信捷xc2-14r-e 一个6路热电阻模块,tb买的485通通讯的140元,不贵。原来还想pid控制的,想的很复杂。后来实验,蒸汽竟然加热不到90度,原理预想的是99-110度,结果管道粗细不够,一直没到90度,这下好了,不用pid了,直接加温控制,电磁阀一直打开,连控制都不用控制了。信捷触摸屏 信捷plc 沈阳的温度模块。总价很低,效果不错。485控制的,直接读取温度值。一条指令就行了。

网友A:
大头菜?是哪个地方的特产了?不会是两广之中的一广吧。

楼主:
山东威海。做大头菜食品,具体做调料包还是啥也不知道,不过好当家集团,大家搜搜都知道。

网友B:
楼主来个图文并茂让大伙看下啊。

网友C:
是呀,电柜图上几张

网友D:
听说威海那边还有大头菜汉堡

楼主:
没拍啊可惜了。到处是水,忙的要命,最后竟然忘记拍了呢。

网友E:
之前有个项目也是跟蒸汽加热有关   写程序时候也是考

虑pid 加热曲线~结果上门给客户调试的时候 客户说怎

么温度升不上去,我说实际温度不能高于,设置温度

结果客户直接来句,我们温度只是显示用途而已,

你给我把设置温度取消给我们弄个按钮就行

我们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然后我只好刷刷

把控制温度那段程序全删掉

网友F:
山东叫大头菜

网友G:
机械设计有问题,蒸汽管道太细了。

网友H:
这里我去过的,好当家在哪里?不是做海产的吗?

网友I:
这活接得好,越弄越简单了。

网友J:
简单就是经典,简单就是少发生故障

网友K:
哥们,你真猛!哈哈

网友L:
MLGB  找人搞的恒线速度 绕卷  一直都没有搞好,给他说你要改程序  就是不听,你说怎么办。用的信捷的 PLC  森兰的变频器  有计米器  磁粉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