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变频器调试的方法和步骤分析:
一、变频器的空载通电验
   1: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
   2: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3:检查变频器显示窗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一般的变频器均有运行(RUN)、停止(STOP)、编程(PROG)、数据P确认(DATAPENTER)、增加(UP)、减少(DOWN)等6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监视(MONITORPDISPLAY)、复位(RESET)、寸动(JOG)、移位(SHIFT)等功能键。

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Pf曲线供用户选择,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合适的VPf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P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
3: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变频器的使用人员可以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

三、带载试运行
1:手动操作变频器面板的运行停止键,观察电机运行停止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
2:如果启动P停止电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重新设定加速P减速时间。电机在加、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是用户设定的。若电机转动惯量或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

网友A:
变频器和电机第一次使用时,按照EMC规则安装接线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通电辨识和优化。

所谓的通电辨识和优化就是做一个快速调试。把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的相应参数里,在变频器内自动计算一个电机等效模型,然后通电辨识,进一步修正等效模型,最后还要优化调节器。自动或手动设置好调节器的参数。

然后才是带载正常工作。

网友B:
用了不少小变频器,一般送电前检查好就行

网友C:
这么看来我们只是拿过来能用,离用得好还差得太远啊。

网友A:
是呀,变频器本身所面对的负载工艺和电机特性,各式各样,如果用出厂默认的参数,能适合众多现场的具体对象吗?所以,第一次通电使用,一定要把变频器和电机相互“认识”一下,有针对性的设置好参数,建立一个比较准确的电机等效模型,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控制电机和负载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