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200用map库文件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我用map库中的q0_0_movevelocity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我想在伺服电机运行中进行对脉冲调节,从而调节伺服电机运行中的速度!但是为什么我在运行中增大或减小频率时没有反应,而重新启动后,就按照增加或减小的值运转!
图中就是增大或减小vd144的频率来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问题在运行中无法调节呀!求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改变频率过后需要再给一次触发信号V180.0

楼主:
那调节频率频繁的,每次只能点动调节了?每次都要触发是怎样做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变频率过后需要再给一次触发信号V180.0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200控制伺服步进不是长处 我觉得控制步进伺服还是三菱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