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11KW变频器的热敏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5-06-29):
因为维修这个机子,对热敏电阻的阻值有疑问,所以请教大家,有修到这个机型的师傅,帮忙测量一下那热敏电阻的常温阻值,以便参考。

网友A:
哪里的热敏电阻?模块里的一般5K左右。

网友B:
刚刚测量IGBT处20K欧

网友C:
不同品牌机型选用的热敏电阻不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修的机器热敏电阻是独立的,富士的模块,你要把热敏电阻的线从插座上拔下来测量才准确哦,如果是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那就谢谢这位大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