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前段时间去区安监局安全培训的时候,有个人讲到关于漏电保护开关的使用的问题,说了几个方面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开关,可惜那份课件我没有搞到,也忘了具体哪些方面必须用了。
   今天有台设备有这么一个问题,开某台4KW的电动机,设备总开关瞬间跳闸,总开关是100A的, 排除是过载过流的问题,这个开关带漏电保护。
   这套设备有三台电机,设备进线为三相五线制, 地零分开的, 地线接了设备外壳金属部分, 设备有5台电机,三个加热部分, 加热部分都没有再接地,电机有两台接了地线,其他的都没有再接地, 启动跳闸的那台4KW的电机没有接地。
   在这里也干了两个多月了,这设备利用率算比较高的,基本每个星期会要使用一两天, 今天是第一次出现跳总闸的故障, 以前我也动过其他地方, 但是我想来想去,都不应该会影响跳总闸啊。
   查来查去, 最后把总地线拆了, 启动不跳闸了, 再接上去, 反复启动停止几次, 都没再跳了。 晕, 还是没找出原因在哪?
   可不可以换成不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网友A:
电机对地绝缘 不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对地绝缘 不知怎样。

为什么又不跳了呢?  电机在没有漏电保护的情况下100%可以正常运行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漏电保护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