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5-06-29):
上电后电机不能锁机,这是为什么呢,求助,谢谢!

网友A:
使能信号加上才行。

网友B:
使能不用通电,不能自锁 线接对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换新的就行,其实这也是新的,这是什么回事里面的功率管检查感觉没事,不知道那驱动ic有没坏了,再不行就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C:
新的就返厂维修吧

网友D:
使能端空出来,不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了,我已经修好了,问题不大就是一个稳压管坏了导输出的电压不足驱动功率管所以无法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了,我已经修好了,问题不大就是一个稳压管坏了导输出的电压不足驱动功率管所以无法工作
不错,自己动手增加维修经验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错,自己修好的,丰富了经验!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给力呀 自己修 又掌握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要很有耐心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