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伺服器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5-06-29):
三菱mr-j2s伺服器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只有24v的变为46v电压,这个故障是那里的毛病啊?按原理图其他电压正常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故障吧。搞不懂了,高手过来救急啊。

楼主:
查询d10和c70正常的。

网友A:
完整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整的型号是MR-J2S-80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机子不接负载都是24-26v之间。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如果24V二极管和电容都换过的话有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这种可能性小,把5V取样不断,其它全部负载全部断掉试试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D:
兄弟 你有J2S 伺服的电路图吗 可以发上来分享吗?

网友D:
楼主呢?等了好久了,都没见到楼主

网友A:
急停端子接上去

网友E:
这个感觉只有变压器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换过变压器,把同名端搞反了,变成正激了

网友F:
换变压器吧,应该是变压器内部有层间短路

网友E:
二极管装反了

楼主(2015-08-25):
回复 网友D:
有,就是图上的,一个朋友发给我的。我是业余玩下修理。以后要向你们各位大师多多学习。

网友G:
有電路圖嗎?可以傳給我嗎?謝謝!

网友H:
5v有吗?cpu发不发烫?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五伏正常cpu发热厉害

网友H(2015-09-24):
回复 网友A:
估计cpu短路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H:
换了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