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今天又一台天车,说是葫芦电机上一个接线盒子位置打了一下火,总空开跳闸。然后合上闸还能使用。
后检查发现,原来是断火限位器盒子内一个空的接线端子上的螺丝掉落到一个接线的端子上与盒子盖发生短路。巧的是打火后螺丝与盖子脱离并粘在了接线端子上,因此还能合闸正常使用。

网友A:
接线柱上不用的空螺丝、螺母必须要拧紧,在有震动的场所还需要加强巡检。

网友B:
大问题一般都是从小问题而慢慢引发的

网友C:
小问题不重视,出了问题责任重大呀

网友D:
这种问题现场很多,安装完交付使用好后,安装的就不管了

网友E:
小问题大事故啊。

网友F:
不用的也要拧紧

网友G:
线看起来也老化了,该换了

网友H:
这种开关很少用了,人民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接线柱上不用的空螺丝、螺母必须要拧紧,在有震动的场所还需要加强巡检。
不注意小点,就会导致大事故

网友J:
好旧喔,都残成这个样子了,能不出故障码

网友K:
换个新的吧;

网友L:
定期巡检,一般停产时挨个紧固下。。

网友M:
安全是大事 平常要多看看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种开关很少用了,人民电器?
行车上还有很多用的,武进正泰等都有生产20到40A比较常用

网友O:
上下限位,,现在好多电工看不转啊,,去了干看着,,不知道几根线怎么接

网友P:
好危险呀,小问题容易酿成大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看起来也老化了,该换了
其实也没几年,但因这里是电解与酸处理车间,酸气太多,腐蚀严重。环境就这样,没办法呀

网友Q:
很多故障都是些小问题引发的。

网友R:
修这个辛苦,高空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S:
有镙丝坚固胶,来点。

网友T:
我们单位也有行车 都是我们电工自己修苦逼 一个单位就2个维修电工什么都要搞一个一个班哎。。

网友U:
看看想想后果,有点可怕,安全第一。

网友V:
安全无小事,越是细小的地方越要注意才好。

网友W:
应该定期巡检,但是现在好多单位出于人工成本考虑,一般就设几个电工,设备巡检、保养制度根本执行不起来。很多领导也不重视这块。

网友X:
做的很差,接线端头,进线孔等等,

网友Y:
环境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