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富士FRN系列变频器有时上电啪啪响几下?!但之后检查电路板元件无明显烧坏的器件,下次上电有时能正常运行,怎么回事!?

网友A:
会不会有内部细微的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内部细微的啥短路
之前有烧过整流模块。

网友B:
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好!

网友C:
是接触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接触器吗
确实是接触器的声音,我太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