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里该怎么计数。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5-06-29):
这里不知道该怎么统计计数了。。M7 M8 M9 M10 M11 M12(1和2手动正常,偏下 偏大) M13 M14 M15 M16 M17 M18(自动1和2 正常 偏小 偏大)。NG有好多种,若是用普通指令。不知道可否用比较指令来写

网友A:
二个上升沿,做估计计数可能会有问题,不一定能扫描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用常开。。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

网友C:
一楼说的对,两个上升沿,很难同时扫描到

网友D:
两个上升沿,很难保证同时触发的,其中一个可以用常开触点,或是两个都用常开,后面输出用上升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行。。。

网友E:
前面没有必要用两个上升沿,直接两个常开就可以了,你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