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编码器

楼主(2015-06-30):
最近横切刀总是停掉,怀疑是编码器问题,买了其他加的编码器还不管用!

网友A:
德国亨施乐

网友B:
德国HENGSTLER 亨士乐;
如果你要用别家的代替,首先就应当搞清编码器的输出形式、分辩率、电压、安装尺寸等参数;

网友C:
机床有报警吗?

网友D:
编码器也用得多了。进口货就好用。买其它牌子的代用也可以的看清楚输入电压、输出方式、只要线没接错也可以用的。

网友D:
这家伙好小气的安装一定小心:安装固定要平行、不能有东西撞击、震动等都会影响它的性能的。

网友D:
可以拍你新的编码器和旧的编码器线标图来看看。

网友E:
版主都发话了,可以代替的。只要分辨率等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F:
进行参数对比

网友G:
同规格型号的编码器买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