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动推杆

楼主(2015-06-30):
各位亲们,我想用plc控制电动推杆,电动推杆的电机是直流永磁式,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发送到plc,plc编程对压力值与标定值进行比较,然后对电动推杆进行伸缩控制,不需要考虑电动推杆的行程,只需要对压力信号比较然后控制电动推杆收缩,请问plc能不能实现这一功能?能够实现的话,我都需要买哪些元器件??谢谢大家了,急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发送到plc,那这个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如果控制推杆的是模拟量,那还要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B:
对的,数模和模数转换模块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这个就是个模拟量编程范围啊

网友D:
电动推杆带压力输出的还没见过呢

网友E:
根据压力值自动补偿电动推杆上方工作台的被压缩距离,实现位置稳定?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可能需要挤压  压装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