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5-06-30):
下图是佳乐电源驱动板,电源没输出不工作,查了一天查不出问题,根本连故障范围都没锁定,附手稿图一张,有高手路过的最好列个检修步骤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A:
这个图好像有问题,你这个是自激震荡,变压器绕组会通过电容电阻回到开关管的基极的。一般也就查查启动电阻,反馈,那个Q2好不好

楼主:
是错了,补发一张。

网友B:
b极与电源联系的启动电路开路或阻值变大也不会有输出。

楼主:
谢谢1楼指正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击穿的话会引起电源保护

楼主:
测单个器件似乎都是好的,通电一点“脉搏”也没有,不知道从那下手了都?这种自激励电源没有检修流程吗?

网友A:
自激震荡挺麻烦的,关键要形成震荡的条件,开关变压器试试换掉吧,

网友D:
把所有负载断掉,但是千万别把电源取样断了,查输出有无短路,还有电源里面那两个管子拆下来量下,电阻二极管量下,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没有几个东西,全部量下也要不了多少时间,如果有同样机型,先换换变压器试下吧

楼主:
首先谢8楼回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此机上了,原本不打算修了,变压器只能量个大概,一次绕组2.5欧,反馈绕组0.5欧,光从阻值看没什么问题,这是最后一台砸手里了,你提到断负载,我认为不妥,二次负载有短路电源应该能间歇起震,还是能测到电压信号的。

网友E:
通电一点“脉搏”也没有,恰恰说明变压器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F:
电路不起振,测量一下开关管基极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测量一下两只510k启动电阻,和调整管Q2还有边上的二极管

楼主:
开关管Q5基极B怎么测呢?在这个地方摔过跤。拆下Q5一切都不成立了,要是不拆Q5直接用表笔测Q5的B极电压会不会引起Q5常闭烧毁主回路?我记忆中烧过2次或许是我打欧姆档了。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挂示波器看波形,看q5基极的波形看Vce的波形,这样才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发两张,示波器不怎么用没经验,Vce要用高压探头吧可别把示波器再搭上。

楼主:
Q5 b极无触发信号

楼主:
Q5 Vce用100:1探头测得为5.2V,Vce520V,截止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2张图说明Q5 b极对地,而Q5不被触发。

网友A:
查Q2,及相关电路呀。还有Q5基极那个二极管,电容

网友G:
电路图没画对。我明明看到有电源驱动集成电路了,你没有画出来。
对于没电压输出的故障。首先对大电解放电。然后测次级有没有短路,初级大电解两端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测启动电阻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可代换电源驱动集成电路,光耦,TL431,开机试试。。。这种一般不难的。。。
修这种电源,建议把示波器丢掉。。。修电源用示波器都是花架子,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戴上防护目镜,防止失手爆炸碎片伤眼。。。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路图修正2次不会有出入了,你提到2点防护措施很好,现在问题找到了,图中上方的启动电阻510K由于我的线测量方法不对,在这个510K电阻开路的前提下在线测得517K(实际测的是下面的510K电阻+Q5+一次绕组得阻值)误认为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电阻还是要调开一个脚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用示波器修起来比较省力,有些问题万用表不能发现。

网友G:
回复 楼主:
启动电阻开路,可用万用表电压档查出来。二种方法:1,通电,黑笔接地,红笔接电阻一头,有电压,再看另一头,有压降的,就是好,没电压的就开路了。2,开机,再关机。测大电解上电压,如果300伏电压下降明显,那么启动电阻应该就是好的。如果开机后关机,测到大电解上的电压都是300伏,很可能是启动电阻开路。
还有,如果电源无电压输出,开机,黑笔接地,红笔测到几个启动电阻上的电压等于大电解上的300伏电压。那么很可能电源震荡集成块坏了。
以上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总结了下黑表笔接P端方向测启动电阻就可以了,不需要舍近取远吧。

网友H:
学习了,,一般起震频率是多少 啊

网友I:
先测后级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断开,然后保险丝换成100W的白炽灯,灯泡亮了就断电,证明初级有短路,重点检查IGBT,还有振荡模块。初级好了再查次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修了十五年了。。。一般都是监测电压法修理电器的。很少用到要用频率多少来修电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修了十五年了。。。一般都是监测电压法修理电器的。很少用到要用频率多少来修电器的。。。
 师傅有什么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不???我是搞强电得,,对弱电不太懂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H:
自激振荡电路,没有固定频率,会随负载的变化而改变,和它激震荡不同。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但是如果频率变掉了的话,也是会有故障的。这个属于高级的故障了。

网友J:
这种电源如果负载短路(比如二极管或滤波电容击穿)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光耦取样的那路是不能断的,断了少有时候要少走些弯路,前天修好一台也是分立件的,总烧下桥316光耦,开始没有注意,第二天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量了下电压才知道是电压高了2V多,也是查了很久,结果是一个电阻阻值变大了一点,换了后就正常了,很郁闷的

网友K(2015-08-04):
表测Q5的B极电压为负,电源起震

表测Q5的B极电压为正,电源没起震,处于放大状态
检查正反馈,及稳压回路

网友L:
更换3842或3844试试

网友M:
机子修好了吗?我是新来的没什么经验,我在修三恳变频器电源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故障,上电后只充电指示灯亮整机不工作,找不到的故障点,后来无意在尖峰吸收部分找到了故障,是一个二级管反向漏电造成的电源不工作,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初来有写的不对的地方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