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谁做过钢筋弯曲机项目,求教下弯曲角度呵呵确认,实际弯曲30°,我怎么弯曲出来差别比较大?是不是有什么计算公式啊!

网友A:
用伺服配合弯曲机构控制角度。伺服走过的脉冲数=所需的角度。

网友B:
要确定是你弯曲后回弹很大还是你的角度对应脉冲计算不对,

网友B:
要确定是你弯曲后回弹很大还是你的角度对应脉冲计算不对,上点图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C:
弯的是建筑上使用的钢筋对吧,建筑钢筋基本上可塑性很强的,不用考虑回弹的问题。
弯曲角度机械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动力设备?普通的三相异步马达?角度如何控制,机械限位?

网友D(2015-07-31):
普通电机plc就可搞。如果需要联系我,如果从我这购买所需要的设备,免费帮你写程序哦!需要联系我1132995103@QQ.com

网友E:
现在真的是什么都用上plc了,以前我们就用继电器电路做。

网友F(2020-01-07):
回复 楼主:
老师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需要做一个类似于弯曲机的设备的控制系统,利用PLC加伺服电机实现,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计算弯曲的角度,比如我需要弯曲30°,怎么把这个需要弯曲的角度转换成对应的伺服脉冲个数。看到你给的一个图,我觉得按照您的算法能算出结果,但是老师给的图看不全,请老师看到消息回复一下。请老师讲解一下弯曲的角度是什么计算出来的。谢谢老师!